C51G-M2开机走FF

楼主(2009-02-02):
一块C51G-M2开机走FF。测CPU供电1。5V,内存1.25V   2.5V    3.3V,
测北桥上有四个电容阻值为13欧,北桥不烫,有没有可能北桥坏啊??

网友:
大哥,主板开机器的条件是什么?

不只是电压,还有复位,还有呢???时钟。。

有没有假负载?

try it.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
到新手区看看在问吧

网友(2009-04-24):
北桥空焊,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