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显示C1

楼主(2009-02-02):
本人接815     ST6主板,故障为不过C1,在C1处报警,CPU电压1.47V     内存电压2.85V,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的,请告诉我

网友:
在C1处报警,就是在检测内存了,没检到在叫,有没有换根内存条或用阻值卡打下阻

网友:
用阻值卡打下阻

请问打阻是打那些地方?

我也有块815的还放在那

网友:
量内存插槽的AD线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一样。所有的都要量。

网友:
换内存呢?

网友:
C1通常是内存这方面引起的故障,即内存条有故障或是内存插槽方面有问题。

若内存条有问题,可更换内存条测试下即能查出。
若是内存插槽有问题,常见的有供电有问题、插槽内的弹簧插针接触不良或是氧化严重、还有就是AD线路或线路上的元件有问题等。

网友:
查下3V3电路,看有没有轻微短路造成3V3电压被拉纸,因为SD内存是3V3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三个槽都报警,是不是与桥有关系

网友:
内存电压太低,修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3.3V太低了

网友:
内存电压底,换内存供电管试试..

网友:
有些板bios的问题也会跑c1的哦.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管的G极电压,再跑一下此脚电路,曾遇到这一脚相接的K702坏后拉低了这一脚电压,从而造成3.3V输出偏低.

网友:
815的板子应该是SD的内存啊
他的电压应该是3.3V
低了 点

网友:
815主板的内存电路设计一般都是由电源的橙色线3.3V直接供电或者经过一个场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换个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