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我的显示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2):
我有一个14寸的 飞利浦凸屏显示器 不插信号线 一片白 插了信号线就黑屏了 拔了线听到开机高压声就又白了
黑屏
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主机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是否上高了.

网友:
可先排除是否是分辨率和刷新率上高了 如果已排除可刷下EOROM资料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信号 行 场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