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和cup有关的白痴问题哈

楼主(2009-02-02):
为什么我的电脑everest下测试
阅揽网页什么的时候 ,
cup 温度39度
核心1 48度
核心2 39度
而玩3d游戏的时候,
cup温度上升到 50~55度
而核心1 能上到105度
  核心2 能上到90度左右
然后就断电了,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也许是CPU的散热器没有安装平稳造成的接触不良,即散热不正常。

现在是冬天,所以没有玩什么大型游戏的话,CPU工作少,发热量少。开始玩游戏后,CPU发热量提高,高到一定的警戒点后(通常是CMOS中设定的),自动保护关机了。

你可拆下CPU散热器检测下,还有CPU表面是否有足够的导热硅脂。不够的话,请重新涂抹一点。再到CMOS中的硬件设置中观察下是否CPU温度保护值设得过低了。

题外说一下,现在所谓的盒装CPU散热器(风扇)通常是地下工厂生产的,质量与性能非常差,这个你得请个内行点的人看下。如果是劣质散热器,可以更换一个品牌的散热器,以增强CPU的散热能力,比如酷冷至尊。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因为散热问题,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在散热器上摸硅脂,清理散热器上的灰尘,我遇到过因为灰尘太多挡住了风道导致过热死机

网友:
问题已解决,硅脂上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