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2主板跑码02

楼主(2009-02-02):
今天修一块精英的P4VXASD2的主板,跑码到02,测CPU电压1.8V,内存供电2.5V,正常,换IO(IO是ITE8705),故障现像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进一步维修,谢谢

网友:
这个板在北桥的左下方都会有CPU频率跑线,先设置正确。
然后在BIOS芯片旁边有BIOS写保护跳线和BIOS芯片容量跳线,注意都要跳好。

网友:
压下CPU座,看是否虚焊.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刚来的编程器,刷过了,故障依旧,打内存的AD,有几条线阻值大些,但按压北桥,没用处

网友:
精英的主板座是最容易虚焊的

网友(2009-04-06):
我的也跑0 2

网友:
上真U时测试一下电压多少,我的一块和LZ一样的主板也是点不亮,测电压好像也有,后面换了一个上管就好了,不过供电管比较大不是很好焊,LZ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
打一下U座的AD值

网友:
同型号的板,同故障,加焊u座后,解决,楼主可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