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X700 X800 和HD2600 用什么软件测试啊..

楼主(2009-02-02):
还 需要+什么 参数和 命令嘛???

网友:
还有X550 的   谢谢斑竹 和 各位  高手了啊...

网友:
X700核心RV410  X800核心RV430 后缀不同核心不同。。。这个卡可以用ATI软件测试
HD2600核心RV630 可以用R6测试
X550核心RV370可以用R3测试

网友:
请教 是不是 ATIPCIE   这个软件啊...
用过.. 谢谢了....

网友:
x700用R5MEMID。HD2600就不知道了

网友:
原来不同卡还要不同版本,又学一招哈哈

网友(2009-04-25):
用R3  1.14版本

网友:
X550 X700 X800都可以用R3测试 测试命令为r3memid -nocfg -logext
2600只能用RV630的测试!

这些程序我都想传上来,但是太大了动不动就几百M,没办法!

网友:
用R3可以测显存,ATIFLASH可以测GPU,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