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的网

楼主(2009-02-02):
我们以前接触到的BGA植球网基本上都是钢网,还有一部分人干脆不用网。用钢网遇到不少的问题,比如不带网吹容易连珠,带网网容易翘曲和被卡住不好脱网等等的问题。不用网则摆珠非常辛苦,并且同样有脱网后遇到的问题。
最近看国外的植球还有两种:一种是半永久性的,网的材料是特种塑料和纸的复合物,另外一种是一次性的纸网。个人觉得一次性纸网很不错,不容易曲,可以带网加热,加热结束很容易去掉,根本不会被植好的珠卡住。

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买到这样的一次性纸网。

网友:
我倒买过一个好钢网, DBM的, 用了近两年.

网友:
一次性的 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也见过 外国朋友用一次性的网 但材料没看明白是什么做的

我估计要求不低  一:能耐高温  二:高温下不变形 三:制作成本要低廉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绝缘 :p
要不做出来的谁愿意用啊

其实做出这样的网并不难 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比如我们常用的 易碎贴(加入适量的陶瓷或是黏土材料)就可以实现
厚度控制在0.2毫米就够用了  并且可以直接印刷制作 只要孔位准确

不知道我的观点 可行不

网友:
补充一点 如果考虑用 刮锡浆+一次性网  那网的厚度要控制在0.4-0.5 而且孔径比正常的要大0.04-0.05毫米 才能实现有效的焊接质量

网友:
考虑有这样一些纸张可以选用:
烫发用的耐热纸,烤蛋糕用的耐热纸,做BGA用的耐热胶带纸.
其他应该还有一些.
了解的出来说说:关键是厚度在0.2~0.3mm,耐热性如何,质地是否细等等的指标.

网友:
给个视频看一下,纸模做BGA植球

RBall_09 BGA Peel-off preform.rar

网友:
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视频了 截取了一次性用的网  好象带粘性的 注意那个黄色的 类似于PCB材料 很薄 而且任性很好

网友:
然后贴干净的PCB板上 对准焊盘 刮上锡浆 放上BGA芯片 就可以上下加温 貌视非常的简单

网友:
考虑有这样一些纸张可以选用:
烫发用的耐热纸,烤蛋糕用的耐热纸,做BGA用的耐热胶带纸.
其他应该还有一些.
了解的出来说说:关键是厚度在0.2~0.3mm,耐热性如何,质地是否细等等的指标.

谁先搞出来,就是个商机,有来赚钱的机会了。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考虑有这样一些纸张可以选用:
烫发用的耐热纸,烤蛋糕用的耐热纸,做BGA用的耐热胶带纸.
其他应该还有一些.
了解的出来说说:关键是厚度在0.2~0.3mm,耐热性如何,质地是否细等等的指标.

谁先搞出来,就是个商机, ...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谁先搞出来 而是已经有成品的了  关键是国内很少见而已  我认为现在是搞出个能代用的就可以  毕竟要考虑成本问题  太高了谁愿意用啊!

网友:
这样成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