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飞利浦液晶17寸屏上烧坏了

楼主(2009-02-02):
此液晶型号忘了。。
现在故障是屏幕白屏。但可以看到字。很难看得到就是了。被白屏淹盖住了。、

哪果不接信号》时。提示无信号。这几个字还是很正常的。

我就知道是屏的问题。一查屏电路板上还真一个三个脚的二极管烧糊了没有型号了。

哪个大哥可以帮帮我。这个管子要怎么代换。。免得烧坏其它东西。

截上几幅图。是用摄像头照的。不是很清楚。报歉。

[localimg=180,128]2[/localimg]

网友:
图中的d5三个脚的烧糊了。。不懂用什么能代替。

网友:
你得报屏的参数,这样大家才好提供数据帮你呀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明天回公司帮屏的型号报上来。机子是飞利浦17寸上的。也就哪个主板上很容易坏24c16的程序的哪个机子。

网友:
屏型号是:QD17ER01

不知哪位朋友手上有这种屏。。麻烦帮我我看一下。感谢中

网友:
要查PDF的,我想。

网友:
楼主你这个屏我没有,但是我有几块中华的报废屏型号是CLAA170EA 03也是30+50接口的,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赠送给你

网友:
QDI   QD17ER01   30+50FFC   华烽成   四灯宽口

网友:
偏压电路烧成这样???升压二极管可以用普通屏上的代

网友:
我没有你说的那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