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RDA3I主板无线网卡安不上

楼主(2009-02-02):
这个主板安装无线网卡水星MW54P网卡(PCI),有时能装上,但装上一重启就提示发现无线网卡新硬件要求装驱动,还是那个驱动,却提示的找不到驱动,强行安装这个驱动,提示无法启动设备。
   这以后无论是怎么装都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换3个这样的网卡(新的),换槽都不行。
   高手们请指点一二,不然我可要崩溃了!

网友:
接其他机器正常不?
会不会供电不足呀

网友:
其他机器上试这些无线网卡正常,这台机器装USB无线网卡的也正常

网友:
EP-8RDA3I主版自带的网卡使用Realtek RTL8101L芯片,你在BIOS把它禁用,再安装无线网卡,免得冲突。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通过大家的启发,我自己已经解了这个问题。
    解决过程如下:
    更换插槽、屏蔽主板上的网卡、更换电源、换新的无线网卡、安装多个版本的驱动、重装操作系统……这样的折腾后,一次无意发现电脑不能启动了,总是停在BIOS检测界面,主板诊断卡跑50,可能与内存有关。换了个内存试了N次,不管是重启、安装卸载总能使用,再把原来的内存换上,发现也可以用!!!。真是奇了怪了!!!
    说是内存冲突,不象,说是内存没有插好,也不象。反正现在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