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701开机无显

楼主(2009-02-03):
一台华硕epc701,能触发,黑屏。电源灯和无线灯亮,硬盘等开机闪一下。充电正常。
待机电流,0.05A升到0.19A。开机电流1.15A。经查,,时钟正常,南桥有些热,开机后测量SD卡座,minpcie插槽,和固态硬盘控制芯片UB6225供电都没有,其它供电正常,bios芯片(25X40)相关引脚有波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请有经验的高手支招,多谢

网友:
测量EC发现pcirst#信号产生正常,该机有复位开关,按下复位开关。会产生PCIRST#脉冲。同时观察到VGA口的行场同步两个脚有和复位开关同步的脉冲。盼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了,外接试过没有??

网友:
谁指点一下啊

网友:
多半是北桥问题了,为什么不跑个码看看

网友:
破本子是minipcie的。而且minipcie不加电。本子内存没波形,电压正常

网友:
这个本子的SMBDATA和SMBCLK能送到内存和时钟发生器。内存时钟没有。请教一下SMBDATA和SMBCLK能产生证明什么是好的,什么地方还有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
这机器开机后,CPU热了风扇会自动运转,哪位高手能结合我以上所述,帮我判断一下可能的故障?我不是修笔记本的,工作之余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待机电流那么大,一定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外部供电待机这机器电流大点,电感有点温度,电池待机没发现热。估计是正常的。

网友:
再顶~~~~~寻求帮助

网友:
这个本子的SMBDATA和SMBCLK能送到内存和时钟发生器。内存时钟没有。请教一下SMBDATA和SMBCLK能产生证明什么是好的,什么地方还有问题?谢谢指教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求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