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芯片的用途

楼主(2009-02-03):
和TDA9210一起的MTV021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我个人理解是不是视频信号检测,要么是管理菜单的,坏了有什么故障现象?
望各位师傅指点了 谢谢啊

网友:
字符菜单发生器.坏了一般故障现象就是没有菜单.

网友:
这是屏显控制电路:

网友:
字符菜单发生器.坏了一般故障现象就是没有菜单 要么菜单乱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就是屏显的字符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