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黑金刚512mDDR内成可修复吗?

楼主(2009-02-03):
此电脑开机后内成(512m)显示正常,就是走到XP滚动条时就蓝屏,如果用安全模式的话可进桌面,换一条内成故障排除,我想请教高手像这种内成故障可修复吗?如何修?谢谢!
桌面

网友:
不妨仔细查看条子上面的阻抗元件是不是脱焊,再把条子的芯片认真焊一遍,一般能解决.特别提醒:加焊内存芯片所要求的焊工技术是相当高的!

网友:
好呀!我用焊台行吗?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建议rst先测试,确认哪颗颗粒的问题,再去针对性的修那个区域,盲目焊接所有颗粒,估计只会问题越高越大

网友:
第一 换颗粒 第二 从新刷BIOS

网友:
电脑蓝屏死机,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用内存测试仪测试,就知道是内存那个颗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