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2-03):
就是这个音箱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用了大概10分钟后低音部分就发出嗡嗡的响声。真的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问题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或变压器。

网友:
再输入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滤波电容~!!!! 再就是 三端稳压 稳压电路

网友:
功放电路一般都是没有稳压部分的。
主要考虑滤波电容、运算放大器、功放芯片、电位器。

网友:
运算放大器、功放芯片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