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2-03):
优百特MP4(音频、视频、拍照、录像)
可以正常开机,其他功能也正常,与电脑联机能充电,但电脑不能发现MP4,也不出现“无法识别的设备”提示。
电脑和连接线是好的,在其他电脑上也一样,MP4的USB座没问题,
怎么修?
电脑

网友:
换根数据线。还不行就是MP4数据接口坏了。

网友:
数据线、USB接口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顺着USB口,跑线路,看有短线,或中间元器件损害的吗,
如何线路正常,固件问题!

网友:
最好拍个机子样子来看看,可能是USB识别问题

网友:
短接FLISH的29 30脚后接电脑,重刷一次固件试试

网友:
我也是建议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2009-04-23):
首先因该观察插座有无损坏,然后在用万用表测试USB到主控脚是否通路,一切都是好的就要重刷固件了。

网友:
今天才遇到你一样的问题,结果是主控坏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DATA+ DATA-对地的阻值就知道是不是主控坏了,正常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先看看 usb 显得 D+ D-对地的阻值 如果为无穷大 说明有可能是有电阻掉了 看是什么主控芯片 就飞线 了 ,要是阻值很小说明主控芯片管理 usb通信的部分坏了
还主控
就行了

网友:
楼主换过USB口没啊??有时候最好是换过后再判断其他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