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坚定一下这个是什么电源接口。

楼主(2009-02-03):
两个电源,一个是IBM X206 服务器的 康舒电源,型号API2FS40,FRU 74P4496.这个电源在服务器能启动,但是有问题,自动关机。放到普通台式电脑无法启动。
看一下这个电源接口,有点像以前AT电源的。

找了一个就机的普通电源,也有类似这个形状的接口,但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差不进去服务器主板上,见图。

请问这些都是什么电源接口,是标准定义的吗。

网友:
顺藤摸瓜,测量各PIN电压可能就得到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电压是一样的,两个电源链接绿色启动线都能启动的。服务器的不清楚为什么会导致服务器自动重启。电压我测了每个pin都很正常,可能是要大负载的时候才会出现电压不正常导致服务器重启。

另外想知道这两个插头都是什么规范。ATX 2.03?

网友:
这个你要问过四十岁的老电脑高手了,都是古董级别的电源了,那个是AT电源,不是靠power on的绿线拉低来开机的,两个黑线挨着插到主板上就行了

网友:
我咋感觉有些服务器电源上就是有哪个接口啊,,AT电源是两个这样的接口。帮你顶下吧,我也不懂。
但是哪个FUKE电源别用了。有烧主板的几率。。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绝对不是AT电源。服务器 很新的,不可能还用AT电源。另外AT电源有两个那样子的接头。我这两个电源都是一个接头,所以奇怪,要是两个的话我就知道是AT电源了。

网友:
很是奇怪,我用这个用在服务器上会自动关机的电源到另外一台台式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了。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服务器电源没有一条白色的线,-5的,以前ISA插槽用的。可能第一次试的台式电脑比较老,没有-5V主板不启动。现在怀疑这个服务器电源大负载下不好用。可能是这样。

网友:
我见过,很老的一款主板使用这个电源接口,记得没有这个接口的电源就放弃了

网友:
清华同方 超越3600T的电源和这个一样  850主板 423针的P4

网友:
我咋感觉有些服务器电源上就是有哪个接口啊,,AT电源是两个这样的接口。帮你顶下吧,我也不懂。
但是哪个FUKE电源别用了。有烧主板的几率。。嘿嘿,,,,
引用 网友A:

搞烧了我的一块939的板,垃圾东西,插着电没有触发才不到十分钟,怎么看见桥在冒烟,靠,亏死了

网友:
如果两个头的边上都有两组黑线,那可能是AT电源插口啦。因为它是两组黑线要并到一块插到主板上的,就是两个插头4条黑线并到一块插到主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