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MS-6728主板问题

楼主(2009-02-03):
865PE MS-6728主板,客户拿来时跑码DD,刷BIOS后能点亮,但提示CMOS设置错误,按F1进入CMOS按F2继续,按F1进CMOS后从启跑13不亮,按F2后死机,关机从启跑13不亮。只要清一下CMOS跳线又可以点亮,但和开始情况一样。。。。现无招。请教.....................
刷BIOS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板子,最终结果就是报废,南桥、北桥都换过也不好使,V星板子就这样,问题特殊,我建议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2009-12-30):
主要是先刷BIOS

网友:
BIOS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