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0-15ap电源

楼主(2009-02-03):
今天修个航嘉hk3500-15ap电源  打开以后  保险丝爆了  检查是个辅助电源开关管坏了 换了个同样型号的开关   但是 没有电压输出  3.3v  12v 所有电压都没有   高压区有电  低压没有电  因为是新手  所以不知道是高压那部位是 什么坏了啊  ?

网友:
还有2个大电容存电   光耦也换过

网友:
还有两个22欧的电阻也要换呀
在13007的B极呀

网友:
要先个好辅助电源才修主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