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存的毛病吧!怎么知道是哪块颗粒呢?

楼主(2009-02-03):
这块是亚瑟伟业的显卡,型号为:GF4mx440 8x 64M ddram 128bit
显存颗粒有八片
显卡单面有显存颗粒:成7字排列,上面一横排四粒,右面一竖排四粒。
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2742906
FBD[ 63: 32]       2213112
FBD[ 95: 64]             0
FBD[127: 9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495601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卡上有几片显存颗粒?

网友:
上个图片呀  把风扇卸了  反正面
显卡核心型号再讲下

网友:
那样才能帮你  讲下那片颗粒呀

网友:
亚瑟伟业的显卡型号也不少,相同型号方案也不一样,拍图!

网友:
用短接法试一下,有可能是上数第一颗和第三颗也有可能是右边的下数第一颗和第三颗,得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