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换高压板后用上几小时,屏左边暗右边正常.

楼主(2009-02-03):
方正17液晶,换高压板后用上几小时,屏左边暗右边正常.是不是这高压板有问题?(手上没有新高压板了所以没法试)
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要换灯管
小心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更换灯管时慢点

网友:
是不是两灯管,右边的灯管要换了

网友:
不是,是其中一条坏了,是这条坏的灯管,一边亮一边不亮

网友(2009-12-31):
灯管要四只一起换 亮度才均匀

网友:
也有这种情况,高压板带不起灯管。高压偏低了。我昨天晚上就出现过这个情况,用13003代替了C5706,结果也出现了楼主所说情况了

网友:
华芯电脑维修
换灯管把屏搞坏了吧,或者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