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2-03):
一开机就掉电,而且只能用适配器开机,稳压电源开机没反应,待机正常
掉电

网友(2009-04-05):
查查主板的电源管理电路吧.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以前遇到一台费了好大的功夫也没查处问题所在,用稳压电源跑码两步掉电。后来换适配器好了。这个问题我苦恼了很久:从电路上确分析不出个所以然,试验好像中间针与CPU也有什么关系,后来听说中间针是有波形的,望有条件的来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