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挡DE,D3,求助

楼主(2009-02-03):
华擎K7S41GX的主板,原来整机都好的,放了半年多中间还开过几次,昨天客户来取的时候试机跑码到DE D3,四位检测卡,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仔细清理插槽.测内存七脚供电2.57V,1脚1.27V左右,184脚2.58V,感觉应该正常,于是先从简单的修起,因为是放的时间长了出的问题于是刷BIOS,怪事出现了,从官网下的BIOS用其它BIOS块刷都不跑码,换过好几个牌子的BIOS块,最后用原板上的BIOS块刷了一下能跑码,不过代码还是档DE,D3.没有办法了,去加焊北桥,测过内存的91和92脚都有3.2V左右的电压,打过内存槽阻值都正常,就去换了下内存供电管,七脚电压2.6V,1脚1.3V,184脚还是差不多,没有工具不知道怎么测时钟信号.现在修不下去了上来求助.

网友:
BIOS资料块损坏
查BIOS脚是否接触良好,要不换块同品牌跟容量的芯片重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座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又了试了下加焊南桥,北桥,换过14.318,拆了BIOS座直接焊BIOS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原来是好的,放了半年多没用,就坏了,会不会是受潮了,用热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2009-04-12):
原来是好的,放了半年多没用,就坏了,会不会是电彮失校呀。

网友(2009-07-10):
我也有块一样的,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