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键盘

楼主(2009-02-03):
键盘上的1\q\a\z键不管用怎么回事?
如何修理?

网友:
线断了。查这几个键的公共控制线。

网友:
您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什么是公共控制线
我要怎么修才行?

网友:
有可能感觉更多的是键盘的控制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大多数,是短线了.

网友:
二楼正解,不过,现在键盘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接触问题   断线问题

洗一洗   接一下

网友:
是本本的还是台机的呀,你又没说清楚,台机的可以扔了,本本的就移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