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

楼主(2009-02-03):
机箱螺丝不小心掉到了主板上,机器就没有什么反映了,重启也不行,像这样的情况主板会烧到哪种程度?我的是长城电脑奔四,还能修好吗?

网友:
面积太大了,掉到了什么位置呀!!只要修,没有什么是修不好的。。

网友:
楼主连最基本的,诊断卡跑什么代码都没有提供,我们很难说清楚可修复的成功率有多高

最基本的,插个诊断卡看下跑什么代码,或是不跑码或是不加电,或是从表面观察哪里有零件烧掉

网友:
谢谢,表面没有任何异样

网友:
估计不好修,看看掉哪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