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急救

楼主(2009-02-03):
我用诊断卡上去跑结果跑00,,,,OSC  IRDY  不亮,其他正常,,,CPU,内存都重新插过了,还是一样,这会是什么原因,,,,电源正常运行,,运行时CPU会发热,应该代表CPU有运行

网友:
呵呵,不能光看这几个灯的,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修主板一样的道理。先查查供电吧

网友:
不跑码首先查VCC_VID VCROE NB供电,BIOS也是原因之一,希望楼主能提供具体说明,不然大家有心帮您也是望而却步呵呵我也是小菜鸟一个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查一下就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