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颗粒的代换

楼主(2009-02-03):
我的内存是KINGMAX双面256M的
我用RST检查过,是正面第五颗坏了,
颗粒是:KINGMAX
           KDL684P4EA-60

我现在换上:KINGMAX
                KDL684P4EA-75
换了上去也是坏了这颗,请问是我换上的颗粒也是坏的,还是根本不能代换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可以把内存上的其它颗粒换在5颗粒的位置上,这样就能试出来了?焊接的质量要注意,有时换上去的芯片是好的,但焊接水平不过关造成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把第四个跟第五个换过了,已经确定是颗粒问题了,不知道的是不是颗粒代换有问题还是我代换的颗粒不能代换,麻烦的就是现在只有一颗,没有颗粒了,

网友:
能不能有人直接告诉我,那两个颗粒可以代换吗?在烦啊```谢谢你们帮帮忙了

网友(2010-03-17):
代换肯定是可以代换的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芯片,原则上。只要位宽对 容量对 还有就是频率对,频率的话最好是,高频的颗粒代换低频的,但是有些时候找不到同频率的芯片那就可以用低的代换高的,但是要对SPD调整一下,最好设置成低的频率。比如你的400内存找不到。400的芯片那就用333的吧,不过弄好后,要把条子给降频到333,保证稳定性

网友:
改下 SPD 成 DDR 就OK了。哥

网友:
给你仔细查了下资料。我有PDF资料,刚下的。KDL684P4EA-60 是333的 其他参数一样。KDL684P4EA-75是266的。如果你用266代还。333,可以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改下SPD,要把频率降到266,保证稳定性。我发现KDL684P4EA-60是8位16M的所以说你的KINGMAX双面256M应该有2个BANK 你可以找块旧的内存 符合单片容量16M 8位的频率333的颗粒都可以代换,不一定要用KDL684P4EA-75。这芯片266的,你降频用的话实在是性能损失太大了。本来就是333的还要变成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