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代码不过开机画面

楼主(2009-02-03):
一块华硕K8N4-E主板.开机到了检测硬件之后,就不往下走了.检测卡显示6D.I/O是IT8712F-A
重新刷过BIOS
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能进BIOS么?如果能进,把内存频率适当调低,譬如266重启再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不能进BIOS
谢谢

网友:
有没有从新刷写下BIOS呢

网友:
BIOS重新刷过

网友:
加焊BGA试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