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9-02-03):
杂牌845主板 电脑经常出现电脑花屏僵死(满屏横细彩条),而且好像都出现在开机后不久,
重启后基本就没出现过了。集成显卡。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由于又不是开机必出现问题
有时候好好的,内存条换了,不是内存的事,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如果你没有大面积预热工具的话,建议你不要加焊,北桥。因主板面积较大xiaomianji加热时,主板局部变形,有可能你的板子就该下岗了

网友:
是不是与内存有关.

网友:
这个提意很好!有的SD内存就是因为损坏照成开机花屏,DDR的跑3D也可以测试出来!建意楼主先换内存试一下,如果还花你可以动一下VGA口和按压北桥来判断!!

网友:
除了以上情况,还可以留意下电源、显示器。

网友:
跟BIOS有没有关系的?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感觉和内存还有电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