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编程器程序

楼主(2009-02-03):
我用本论坛的编程器刷GM2621这个驱动板的时候我按说明操作到“Step 6”的时候说要一个“vga_parallel_pal_euro.bat”和“parallel_pal_euro.bat”这个程序,可是我在这个光盘资料上没有找到这个文件,有这两个程序的朋友能传给我一个吗?谢谢。

网友:
找销售商寻求解决,2621的驱动板很特殊的

网友:
我用本论坛的编程器刷GM2621这个驱动板的时候我按说明操作到“Step 6”的时候说要一个“vga_parallel_pal_euro.bat”和“parallel_pal_euro.bat”这个程序,可是我在这个光盘资料上没有找到这个文件,有这两个程序的 ...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要从几个角度去理解。
1.GM系列芯片,程序写入的方法较为特殊,你先要区分驱动板的品牌与型号。
2.如果是近年生产的鼎科GM2621驱动板,一般都是免程序设计,只需要通过跳线来设置默认程序,不需要写入程序。
3.GM系列芯片,每写入一个程序,就需要自己建立一段批命令,也就是你说的.bat文件,所以,如果别人传给你的.bat文件,并不一定能用在你的驱动板写程序,至于这个批命令,你可以在通用模板里修改程序字符串值所得。
4.更多更详细的问题,正如2楼所言,寻求销售商解决,技术支持为工具所配套的必备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按操作说明设置好各选项,硬件连接好后软件打开后会有一个断开与连接的选项,一定要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