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硬盘用不了多久就出来坏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3):
给个朋友装陪了个电脑 经常出现坏道 都要疯了 用的航嘉电源? 是电源有问题造成嘛 ?
电脑

网友:
用电脑的地方220供电怎样?

网友:
先换个硬盘再说

网友:
这个硬盘是第三个了 220V 电压他说没问题的 硬盘没那么垃圾吧 ?

网友:
供电、数据线
另外BT太厉害了也容易出坏道

网友:
数据线也换过一根了 ,我怀疑电源是否有问题,家庭不挂BT的

网友:
那就先只能换个电源先试一下了

网友:
更换了一个硬盘,更换了长城电源 ,先用看 hoho

网友:
我的160的 现在的w 多的我都不知道了 用mhdd都过不了35% 就卡了 还有办法没啊

网友:
现在的硬盘,3个有2个是有500ms的坏道,始终,一分钱一分货阿

网友: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硬盘都是返修货

网友:
硬盘问题,电源不存在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说的是啊 一分钱一分货 有点心寒~~

网友:
坏的原因:
货不正或使用不当

网友:
兄弟们客户又提示我硬盘有问题了 大家帮帮我 我该怎么去做呢 ?
这是第5块硬盘了 我真的怕了 233V的交流电应该是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