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09-02-03):
大家好,一台方正显示器,型号如下图:

无高压,黑屏,量得行管已击穿,将行管拆下,在行管C极和地之间接上一个灯泡,开机,量得行管C极有160多V,升压电路正常.换了行管后开机仍无图像,行管和行推动管如下图:

后用示波器量行管基极波形,如下图,似乎不正常.

再量推动管基极波形,如下图,推动管基极到行场小信号芯片波形都一样的.芯片为:TDA9111.

换了推动管,故障一样,查和推动管相连器件,电阻电容等,没发现异常.真奇怪,推动管基极是方波,但集电极却不是方波(如上两图),现在无
思路,请大家指点思路!

网友:
你的行推动变压器坏了。

网友:
行推动变压器卖的吗?它好像只是初级一个线圈,次级一个线圈而已吧,我量过,好像没坏的呀.还有那位大哥指点一 下吧!

网友:
尾板负压是多少V呢?

网友:
现在是没高压呀!.加速极怎会有电压呢?现在高压包是没工作的,现在行管基极波形不正常,我根本不敢接行管,因为已经烧了一只了.现在是怎样使行管基极波形正常(应该是方波的)?

网友:
查查高压包及其负载。

网友:
现在换了行场小信号处理芯片TDA9111,故障一样,波形仍是一样的.只是测到在推动管集电极测得波形是
放大的,但是在行管基极去是缩小的波形,形状如图3,仍不是方波.请版主们指点一下啊?真的是行推动变压
器坏了吗?

网友:
哦,是这样吗?行管基极不是方波的吗?这样也是正常的啊?量得B+电压为188.8V,
升压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接上行管后,关机后没听到高压静电声,所以我估计没
高压,我请问加速极电压是那里取得的呢?

网友:
行管是高温烧的不是高压击穿?

网友:
你的行推动变压器是线圈有局部短路(最可能是初级,因其圈数多,线径细)。此种短路用万用表在路用电阻档是较难测出来的,拆下来测其电感量才好判断。
上次发帖时本来都写好了,不知为啥发了两次都没发出。最后简化为一句话倒发出了。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应该是高压包内部短路,所以烧行管,现在更换后,已有图像显示了,就是还有个小问题,开机时,如果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显示器只是绿色指示灯常亮,没图像,如果先开主机,等主机入系统后,再开显示器,就有图像显示。这又不知是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