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54主板跑C3复位灯闪下重启

楼主(2009-02-03):
我手上有块磐正754 VIA芯片的主板型号我不记得了。故障是开不了机,换上CPU可以开机但是跑C3 复位灯亮下就重启。重启的时候发现CPU电压由1.4几变到1点1几。看了下发现CPU的的供电管子有点黑下边的锡球多跑出来。我就将6个K3918的管子全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接着我测量电源IC的供电也正常,就把IC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电源IC的型号是2643VTX.

网友:
先更新一下BIOS
不行就可能是角座有空焊了

网友:
BIOS更新过了,我把BIOS也焊上去了。故障一样

网友:
IO有没有换啊,换IO试试.

网友:
LZ
供电电压正常不
你更换了场管以后检查过电压没有

建议把CU,内存,桥供电全测一遍
如果还不行
压一下桥
看是否空焊

网友:
不管修什么,先把电压修起来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我多量过了,就CPU电压在重启的时候会跳到 1.1几。它不重启的时候电压就是 1.4几
电源IC 管子啊 八脚的驱动IC也全部多换掉了 IC的旁边也检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不正常。北桥 的 2.5V 1.2V 1.5多正常
压桥就不开机。

网友:
IO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我多量过了,就CPU电压在重启的时候会跳到 1.1几。它不重启的时候电压就是 1.4几
电源IC 管子啊 八脚的驱动IC也全部多换掉了 IC的旁边也检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不正常。北桥 的 2.5V 1.2V 1.5多 ...
引用 网友B:

压桥就不开机!

那加焊一下桥呀?

网友:
我每次多把桥焊坏了。所以这块主板就没修了。

网友:
查查clear COMS 跳针电路有没有漏电

网友(2009-03-30):
把显卡差上再开机我碰见过.只不过是我那个跑C1来回的从起差上显卡就正常了~!你试了吗

网友:
电脑重启比较有规律,过不了C3,看来是北桥不良了

网友(2009-08-17):
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