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低

楼主(2009-02-03):
今接到一块intel 865的主板82801eb的南桥ADP3168的电源管理芯片上2.4的cpu没有cpu供电上1.7的cpu供电只有0.9V换掉3168后还是那样vid正常请高手帮帮小弟

网友:
我测了g极电压特别低只有0.3v

网友:
intel的主板非常容易坏 ADP3168的电源管理芯。建议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