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的机器进液现在报0189求解

楼主(2009-02-03):
R61I的机器进液现在报0189求解
各位老师们:新年好!
  刚开工就碰到这样的机器,机器进液了,来的没有上电,把主板取出来,清洗烘干后,上电正常,于是开机机器也能点亮,但是在LOGO界面处停下来大约16,7分钟,在屏幕上显示087代码,过后就黑屏了,有时后能进到BIOS里,BIOS中的UUID为全FFFF,后又对主板进行检查,发现有两处断点,于是把断点给接上,在开机,能够顺利的开机,上面的087代码没有了,速度也快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屏幕上显示0189代码,按F1进BIOS,里面的信息都正常了,设置时间后保存屏幕变黑了电流停在0.66A出不变了,硬关机再开屏幕上还是显示0189代码,按ESC后可以引导系统了.请问0189的问题这样解决,从何着手呢?请问有R61I的图纸和点线图吗
谢谢老师门给与帮助

网友:
0189: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 The EEPROM checksum is not correct.:RFID序列信息区域配置错误,EEPROM校验错误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BIOS今天刷了,没有成功老是说镜像文件没有找到,是在XP下操作的,也没有片码.看样子是没系了

网友:
0189:非法的RFID连续信息区域。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也只有刷BIOS 试试哟

yzz163 -30 重复发帖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涂上助焊膏,大面积加焊一遍吧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楼主,0189报错,换码片就能好,如果还没好,可能是还有断线之处没找出来.

网友:
今天换了BIOS和安全芯片,还是一个样,不知道这台机器的密码芯片是哪个,望知道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多看看,估计哪断线了

网友:
可惜这个问题以换板收场

网友:
问题今天又碰到一样的主板了,这次没有考虑换其他的东西,直接把密码芯片给换了,搞定,这个芯片就是U200。

网友(2009-03-26):
大哥,你确定是R61I的板子不,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过找不到U200哦,只找到一个U7003,很像码片,ATMEL/24C04N

网友:
终于找到了,不过我手上的这个R61I的码片是U46啊,在PCMCIA卡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