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启动故障

楼主(2009-02-03):
故障现象:计算机开机时自检通过,但在显示硬盘信息这一环节出现停顿(前面在显示内存参数时都是很快的)要过那么5、6秒钟才会显示硬盘的信息,然后继续运行。正当WinXP读条的画面出现之前,电脑出现停顿,并且显示器左上角有一白色的小方块,电脑再无任何反应。重启多次之后,偶而出现能够正常进入WinXP系统的情况。进入系统之后做一切操作均是正常!!!
    还有一个现象,当进BIOS设置时,键盘失灵,但时间设置那一选项仍在走动,一秒一秒的计数。试过多次也是如此。
    本人将CMOS放电之后,开机再进入BIOS设置时,仍然出现上面那种情况,还是不能正常进入WINXP系统。
    灰也扫了,板也仔细检查了,没有什么电容出现问题。而其它硬件均已排除故障的可能性~~~我们这儿所有的机器的硬件配置以及系统都是一模一样的,最近出现了几台机器有这种故障,无解~~无奈啊~~~
     在这里还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啊?换内存试试吧.
不行的话,用手触摸主板上有没有很热的元气件.
再不行,在BIOS里把板载的声卡,网卡都屏蔽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