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2-03):
联想15液晶显示器,有是图像剧烈闪动,出问题时电源开关都不起作用,检查发现驱动板上有个5V转3.3V的IC(AK33620BC)发烫,手都不敢触摸,换一个3.3V的1117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有台联想15的,
故障:有时能点亮有时只亮黄灯,亮黄灯时点不亮,按任何键无反应,还有一点就是能点亮的情况下开机那一瞬间是红色的,过后就正常了,换过灯管和高压条故障一样,无语了,,,,,

网友:
MCU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下电容正常吗,

网友:
主要的还是要看电源输出的电容有没有坏的,全换了看一下

网友:
电容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