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总结

楼主(2009-02-03):
看到不少修音箱的朋友发帖子提问题,我只修过2种杂牌的音箱,有很多是通病,我想其它品牌也有各自的通病,肯定有好多问题我没碰到过的,在这里只说一下我修过的症状。
若有修过同样问题,不同元件坏的朋友请回帖,不管修什么都得有个好的思路,咱们也整理出一个修音箱的思路,来供大家参考。

指示灯不亮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变压器坏造成不加电(好音箱一般坏保险)
2 220V插线到变压器输入端有开路(焊接问题)
3 发光2极管坏
4 PCB板上接线到发光2极管处有开路

本人思路:不插电的情况下(打开音箱上开关)测量220V插头阻值(一般在几百偶,阻值根据变压器的大小),无穷大则变压器坏或插头到变压器输入端有开路,正常则加电试音,若声音都正常,测量发光2极管电压,无电压则跑线路看是哪里开路,有电压则换发光2极管。

加电低音嗡嗡响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变压器坏(变压器坏也会出现用几分钟才会响)
2 滤波电容坏(滤波电容坏也会出现用几分钟才会响)
3 低音公放IC
4 低音公放IC引角虚焊
5 高音公放IC不良
6 低音喇叭自身问题

本人思路:首先拔掉低音喇叭试高音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插上低音测量滤波电压(加电时间千万不要长,不然会烧低音IC),在往下我就要换着试咯,,也没什么好思路,哪位大哥有好思路的请赐教哦。

高音不响有以下几点原因:
1 音频线没插好
2 高音公放IC坏
3 线路开路(很常见)
4 输出或输入插头不良
5 电位器不良(那种可以调节左右声道音量的)

本人思路:比如左高音不响,插一喇叭在左高音上面,输入不插,手拿镊子去触碰输入引脚,若喇叭有输出,则可排除公放IC,输出插头。再继续手拿镊子往前跑线路,到哪不响则哪开路,一般可跑到电位器的PCB板上,若都响,则换掉输入插头。

其它一些什么声音不能调节等问题自己可以根据症状思考出问题点,再这里就不多提了。

网友:
都是最基本的检测方法,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