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70 笔记本出现竖亮线,怎么办?

楼主(2009-02-03):
如题!
不懂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问题?可不可以修?
笔记本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屏是可以修
看了你那地方好偏僻,买一个吧

网友:
屏上边玻璃面板与电路板接触的电路出了问题,.听说是有的修,不过没有见过.

网友:
屏竖线可以修,横线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