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氧】北桥BGA成功记!

楼主(2009-02-03):
一直以来没有花时间去给北桥做BGA!因为换北桥成功率比较低!但是今天朋友家的一个主板坏了(北桥的问题)!
因为刚过年生意刚刚开始!闲来无事 觉定换个北桥 看下自己的BGA技术 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难 ! 然后开始动手拆个北桥 自己植珠上去!具体操作 就不多说了!上图给大家看看!

手机拍的效果 。效果不是很好!看看就得了!

网友:
LZ用什么换的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检漏的工具!!

网友(点评):
你发这种帖子有意义么?

网友:
主要是看Lz的北桥过程,你在做上主板北桥时主板要预热多久,板子变形有多少。用的工具是什么样子的,也给大家说下子啊,让大家分享你的快乐。

网友:
会不会是造假??

网友:
嘿嘿!偶也换北桥,但是偶的桥一般从主板上取下来就用不用植珠的

网友:
有固定架夹着,成功率会比较高

网友:
北桥比 显卡好做多了。。。。。。而且一因为我今年 商家把锡球给我发错了 发的是无铅的。我一直做的是无铅的。 包括 本本的北桥。我都做无铅的。 呵呵。。。。

    最有困难的还是显卡。。。。。

网友:
显卡应该好做吧,用锡炉和风枪做过不少,显卡一般不会变形的,以为它小。

网友:
我说的是 笔记本上的显卡芯片。。。。。呵呵

  显卡 我都是不修的。。 显卡太便宜了。。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笔记本的BGA应该比较难做,两面都是贴片元件,加热过程中如果固定不好,比较容易掉件,现在无铅的板比较多,用自制的工具如果温度控制不好就很容易把其它元件烧坏了

网友:
我有病啊! 如果不是真的 我懒的发这样的帖子出来!

还有楼上的!我是以为BGA这个桥不成功的 所以没吧  我的过程记录下来!下次有空!我再花时间来

做教程吧!做教程很累滴。。。

网友:
用风筒就可以做北桥啊

网友:
这个贴子表明,没得专业的先进的设备也能做好北桥的,大家努力啊,

网友:
图片模糊,字也太小了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同样是可以做北桥BGA的,我用850A+做过许多,关键在于自己的经验

网友:
我做了几次NB了,次次都是失败,没一次成功。

网友:
请教一下 用热风台可以修吗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用什么设备做的北桥吗

网友(2009-04-21):
自己也是没有做过桥,不知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