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c9752t代换《已经解决》

楼主(2009-02-03):
一台gateway m305crv声音出不来,驱动安装正常,酷狗放音乐也显示正常,怀疑stac9752t坏掉,求stac9752t资料或代换资料,谢谢! 对比alc202发现只有31和32脚功能不同,请高手提供代换方法,谢谢!
已经买到原型号配件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没什么替换的

网友:
如果非要修这个板载声卡的话,就找个功能引脚一样的AC97声卡放上去。
要注意下,AC97声卡有Intel与非Intel芯片之分的

网友:
请能够讲详细一点,用alc系列的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脚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