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橙线3.3V输出达3.9V

楼主(2009-02-03):
一ATX短接绿线与黑线后,12V,5V输出正常,3.3V没有,经查3.3V相连的线圈一脚断掉,把断脚拆掉,重新焊上后,通电其余各脚电压正常,3。3V输出达3.9V,查什么了?
换过与3.3V相关的AZ431,用TL431代换过,再通电后OK,进系统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带个负载再测

网友:
看看3.3V的检测线是不是断掉了

网友:
查3.3V的直拉电阻(红圈内的电阻)

网友:
空载测试的话不是很准确
3.9V不会烧东西的,带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负载测试还是3.9V,我把3.3V相近的AZ431用TL431换过,3.3V输出正常。

网友(2009-11-01):
帮上个图,便于同学们理解。

3.3V输出是有431稳压的。

网友:
上面图中,TL431  控制磁放大电路(由A1015 L13等组成),达到稳定3.3V。

网友:
TL431是基准电压比较器,用于稳压调整。

网友:
比较器坏了呀,这个好像也很少坏的。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