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PE1000-G C1 故障

楼主(2009-02-03):
技嘉 GA-8IPE1000-G C1 故障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吗  如何查?请指点

网友:
先换内存条看看   在检查供电 时钟  排组 看看是不是北桥  CPU座  I/O  BIOS(最后检查)

网友:
内存电压有2.5的话
就刷BIOS咯

网友:
谢谢 内存换过  电压 时钟正常   如何判断北桥  cpu座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虚焊  加焊ok

网友:
首先要测量北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看北桥上面的小电容是不是短路如果短路就一班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