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I845GE-RZ 4个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09-02-03):
一块杂牌8I845GE-RZ的板子,4个USB口都同样的毛病:插上U盘或其他USB设备,U盘能亮灯有反映,而电脑无任何反映。查USB插针,VCC 5V供电正常,data-\data+ 对地开路。小弟菜鸟,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如果是保护电阻之类的元件损坏该如何查找?

网友:
更换南桥咯!
不知道值不值得换?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看一下,你那主板上有没有USB2.0控制芯片,如果有的话,就换那个芯片,没有的话,那只能更换南桥了.

网友:
前后都一样的话,基本是南桥了

网友:
开路的话,就是数据线的电感烧了,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
不过有些板会用过一些0欧的排阻连南桥
看下有没有可能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四个同时坏,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开路!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如果4个都没有反应那就换南桥吧

网友:
先测测排阻有问题没,没有的话可能是南桥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