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点不亮

楼主(2009-02-03):
一台DELL D500,接入电源后白屏。。注意是接入电源后直拉白屏 电流为1。4几A。。。拆机发现南桥非常热。换后还是南桥非常热(烫手的)) 不知道 是哪儿出了问题。因为开机就热。所以没有办法查供电。只能在断开电源是地查有没有短路但没有短的。
点不亮

网友:
却供电也会发热 继续查 直接白屏可能是以前高压被搞过吧 这个没规律可循

网友:
把屏去掉,裸板点.如果没有短路的话,象2楼说的缺供电了,查看南桥周围是否有电感被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