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板,代码走C5

楼主(2009-02-03):
一块方正主板,开不开机,诊断卡从CO-C1-C3=-C5卡这过不去了.更换好内存后也是卡这.测量内存插糟6个时钟供电都正常在1.25V左右.大家认为应该是哪出问题了,.从哪里入手修啊.
另外,有时诊断卡也可以读过C5一直跑41卡住,不过出现的次数很少,大多数都是卡在C5了我新手望各位大大指导下
不开机

网友:
卡41是BIOS

网友:
bios或者跳线不对,或者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C5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查内存供电

网友:
回楼上的 人家都有时跑41了,我本人的经验是只要跑41的,统统刷BIOS,百分之80的搞定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诊断过内存后以很慢的速度依次跑"05""0D""41",铁定BIOS啦

网友(2012-09-08):
有时跑41也是内存的事好不好。

网友(2012-10-12):
诊断卡仅仅一个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