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显示器黑底变灰底 求助中

楼主(2009-02-03):
一台15寸NEC开机后黑底变成了灰底请问高手怎么个修法?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亮度高了吧,要不把暗平衡调调

网友:
自检到显卡是黑屏 到了检内存就成了灰屏 机器里还咔咔的响
不好意思开始没说清楚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排线或者供电有问题

网友:
收到 先查一下

网友:
你不是CRT显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