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怎样修

楼主(2009-02-04):
请问各位大师,一块冠盟GM845EA主板,开机能点亮,进入BIOS设置时也能操作,但是只要一退出就死机,最后只能按REST后重启也能用,不知为什么,怎样修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重新刷写BIOS看看

网友:
bios重刷一下试试,还有就是看看bios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我就遇过保存后黑屏要重启键才会显的主板。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