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楼主(2009-02-04):
精英661fx-m7,不跑代码,上电测试CPU供电
有四块K3918没有输出,G对地12V,S对地1.5左右,D对地无电压,即无输出
还有四块供电块正常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可能四个K3918都坏了吧?

网友:
是供电模块的问题么?

网友:
这应该是品牌机的板子吧!CPU没有供电看是不是座子问题不过基本上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是几个脚的?一般的来说

网友:
目前的症状是四个下管全部不导通,似乎不是K3918的问题吧?

网友:
经在线测试,四个K3918的输出脚均对地为零

网友:
那所说的4个没电压又对地为0的应该是下管,正常的
你测旁边那些大电感就知道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精英661fx-m7,不跑代码,上电测试CPU供电
有四块K3918没有输出,G对地12V,S对地1.5左右,D对地无电压,即无输出
还有四块供电块正常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可能四个K3918都坏了吧?
引用 网友A:

上管S极都有1.5V了,还不正常吗,你说的那个D极无电压就不明白了。上管D接12V,上管S接下管D,下管S接地,你说的是上管还是下管的D呀

网友:
南桥测了吗

网友:
搞定 刷了BIOS 还有此板不跑代码的!!!!强力震撼!!!
手里还有一块754的板,换了几个MOS管也不跑代码,全部正装后居然也能启动了!!!
提请各位玩家在修时别只插BUG卡,要内存显卡都插上啊。有时会有意外的惊喜的哦!

网友:
搞定 刷了BIOS 还有此板不跑代码的!!!!强力震撼!!!
手里还有一块754的板,换了几个MOS管也不跑代码,全部正装后居然也能启动了!!!
提请各位玩家在修时别只插BUG卡,要内存显卡都插上啊。有时会有意外的惊 ...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他的BIOS?

网友:
我们有板子的BIOS哈

网友:
马上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