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故障

楼主(2009-02-04):
各位高手。我的笔记本ibm r52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插适配器,一插适配器就掉电(即使是在笔记本用电池的使用中,一插适配器立即掉电,电脑关机,好像是掉电),但适配器能对电池充电(关机状态),单插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只是全部灯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适配器电压正常16v,由于没有搞过笔记本,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一直维修台机,没有维修笔记本的经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单用适配器能开机吗?

网友:
单用适配器 也是不能开机,只是全部灯一闪,就没有了!

网友:
换个AC电源试验下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能对电池冲电,单用电池也能用,说明机器应该没什么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