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及绿线带负载后电压降至2。5V求助!

楼主(2009-02-04):
一杂牌电源,空载时正常,带负载后,紫5V及绿线电压为2。5V左右,无法开机,更换7805稳压无效,请问大家,应该查哪部分电路?谢谢!
求助

网友:
查+5Vsb端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可能不是电源问题,或许是主板开机芯片电路出了故障.拉低了绿线电压.

网友:
先将+5VSB电容换掉,查494的4脚在绿线对地短接时的电压是否为低电位,之后测494的8和11脚是否有2V左右电压,有的话查主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