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GXM-775的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9-02-04):
处理器不工作,不跑码.复位灯几秒闪一下.测南北桥,内存,处理器等等基准电压都正常.换过I/O,帮帮忙
GA-8S661GXM-775的主板
手动能复位

网友:
请楼主去看一下,复位灯闪的时候,你实地量测一下复位电压的变化是多少,最好是有示波器,如果用示波器看PCI的复位信号是杠波的形式,那就有可能是CPU脚座的针脚有变形的。